想备几片笔记本常用的屏不知哪些较常见

楼主(2019-08-15):
小区里的小店平时修本不多,想备一些常用14,15.6的屏,不懂哪些是常见的代用性好的啊,望大师指点一下。

网友:
14 的就是中厚40针 还有就是超薄的30针  15的也就是这两种用得多点……

网友:
尺寸分:14.0"与15.6"最多
厚度分:中厚屏,薄屏
接口分:40针LVDS屏与30针EDP屏比较常见
分辨率:1366x768最多,然后是1920x1080的, 至于2k与4k比较少
TN屏比IPS屏多
色域
品牌:三星、友达、BOE、LG ...

网友:
谢谢楼上,另外在问下你们一般在淘宝哪家拿货好点

网友:
屏幕分这么多种

网友:
楼上说的都对,我补充一个,就是超薄屏还有个40针的用的也比较多,但是这个屏比30针的贵多了,可以备少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