线的问题

楼主(2019-08-15):
在拆机中把4720ZG老本中的排线拉断了,开机有显示但图像失真,拉断的线叫什么,就是图中标的那条两芯线连显示器的,谢谢各位大侠

网友:
右边屏轴处出来的线是Wi-Fi天线与麦克风线,与图像显示无关,你还是送修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