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着突然关机了,再也开不了机,外

楼主(2019-08-15):
用着突然关机了,再也开不了机,外接电源,电源指示灯会灭,抱着玩玩心态(没维修过电脑)拆开来看看,用万用表测随便量了下好多地方导通(还有些没标出来),这是大短路的节奏吗?会是哪里坏了?求哪位大神指点指点要怎么修? #电脑主板#

网友A:
明显是大短路。。。。吧

网友:
你测的地方本来就是低阻值的区域,不短才是坏的

网友:
外接电源,电源指示灯会灭。---- 这种情况是保护隔离部分有短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明显是大短路。。。。吧

不要误导小白 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明显是大短路。。。。吧

我没看仔细  你说的对  像是大短路!!!

网友C:
两个MOS管中间有个电容,二级体制个位数就是短路了。  正常400多的值,闲着没事干你可以自己研究研究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我没看仔细  你说的对  像是大短路!!!

用导通挡测量显示6.8
几个地方都这样,
指教指教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用导通挡测量显示6.8
几个地方都这样,
指教指教

,外接电源,电源指示灯会灭.明显短路,

你对笔记本电路无任何基础,大家是没办法去指导你的,很难。

你搜索下,先学习 保护隔离电路的工作原理,起码弄个一知半解,可以再来聊聊

网友:
发现PQ31位置4634芯片边上的两个贴片电容其中一个短路了,好的那个是4uf,坏那个是不是一样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两个MOS管中间有个电容,二级体制个位数就是短路了。  正常400多的值,闲着没事干你可以自己研究研究。

搞定了换了两个芯片两个电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