板子一样板号不一样能通用吗?

楼主(2019-08-16):
淘宝上买了个板子 板号不一样 一个是u8a 一个是u88m
因为没有图纸也找不到案例 就看卖家的图片主板的 孔位是和我这台一样的
买了后装上所有插口都能完美对接 但是开机后 没有显示 而且偶尔掉电,掉电后会自动开机。
我问卖家了  卖家说是因为我板子不一样 散热片没装好之类的,说我把cpu烧了
但是我好像记得因为散热烧CPU 需要一个时间过程吧? 难道我刚通电第一次开机就烧了?
哎 ~ 废话说多了
我就是想问问 如果孔位都对但是板号不一样 电脑是不会工作的嘛?  我不是专业的 所以来问问大佬们,教教我!!!
图1是我坏的板子
图2是买的

网友:
看着没有什么不同呀! 有很多板子都是通用的! 在网上买的板子,最好是跟卖家确认一下可以代换不,这样你才不会让自己掉进去!

网友:
你和他说这么多干嘛?言多必失这个道理不懂吗?直接和他说你的主板有问题点不亮退款退货就行了。哪那么多事情

网友A:
淘宝买板子被坑过的路过................    好像叫什么灵通笔记本

网友:
通电之前有没有问问卖家  有些卖家发货前就不测试直接发货 发过来坏的,我都遇到好几次了  没有商量退货

网友:
板子一样,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.估计还是买的板有问题,卖家这样说无非是想推责任

网友:
板号不一样,有可能程序有些差别,但是影响不大,可以通用的。你这个可能卖家的板子就有问题。

网友:
有的部分能通用,有的只是芯片组不同或者接口USB3之类的不同而已,仔细看下

网友:
       是不是主板本身问题!裸板是了吗!

网友:
这种肯定是卖家主板有问题,哪来的一下就烧cpu,坑人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淘宝买板子被坑过的路过................    好像叫什么灵通笔记本

我也被这家坑过

网友:
卖家都很专业,、一问就知道是不是能用

网友:
看情况的。  有些接口完全一样的话,   可以用。   估计会有显卡型号不同的情况

网友:
板子一样基本上都是通用的你可以联系商家就说板子有问题点不亮

网友:
看破不说破,楼上已经很多给了解答

网友:
七天无理由,直接退就可以。

网友:
应当是可以点亮的,散热元件位置也相同,,,,,,,,,,

网友:
有可能卖家的板就是有问题的

网友:
直接退掉了,你这种板载CPU比较差,应该是CPU问题

网友:
应该不能通用吧

网友:
就算不通用外接也该正常吧,明显发来的板子有问题

网友:
应该可以换的吧

网友:
板子直接申请退款吧

网友:
板子问题.当然cpu烧了有可能

网友:
退了重新买啊,不通用装不上的

网友:
直接说主板坏的点不亮,退了完事

网友:
直接退货,不墨迹,要不走程序

网友:
板号不同,不能通用。

网友:
谢谢大家帮我解决问题,我就不一一回复了 谢谢大家!!

网友:
淘宝板子建议还是慎买。维修为主。

网友:
这个不光要看外观  外观一样有的上的u 不一样会点不亮内存也有1.5  1.35v的 还要看配屏  要想的问题多  一是一样的机型见得多 心里有底  另外是能花钱从厂家那请教  这个真的不是一句两句说的清的  知道的越少花钱卖教训的可能就越高

网友:
可以用的一般不会有问题

网友:
淘宝上买板子真是实在没办法才弄,能退都先退客户,最少买板子估计最少60百分之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