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W519L不过保隔不充电维修

楼主(2019-08-16):
       如题,板号X555LP,同行拿来,故障现象是不充电,他机都拆开了,省得费力拆,直接上图

打开点位,测公共端,无电压,测电源接口有19V,保隔前端管PQ8801 D极有电压,PQ8802 D极无电压.
测G极无24V电压,看来保隔电路未工作.
芯片是BQ735,测芯片20脚有19V,6脚AC输入检测2.5V也正常,LDO也正常,但4脚无保隔输出.此芯片比较容易坏,但本着对客户负责,也是对自己负责的原则(当然是本人焊接技术不行,怕故障扩大化,不敢轻易动芯片),先排除外围再动手吧.
打开波波,测PQ8802 G极波形,发现上电瞬间有波,但很快就没了,公共端也有起跳动作,看来芯片是好的,应该是保护电路动作引起的.
继续检测,发现在BQ735 1脚电压在上电瞬间居然无跳变,而2脚有动作.这个问题就简单了,大家都懂的(当然是你在看图的情况下).
睁大眼睛,认真排查,终于发现问题\

弄好,收工.

网友A:
这个板子这个故障也是个通病了

网友:
   断线了 。够仔细

网友:
这算意外收获了!

网友:
这都被你发现断线了

网友:
学习了修的很细

网友:
学习了技术很好,涨知识了

网友:
主板断线了,楼主很细心,不错

网友:
这个断线不好找啊

网友B:
这个板子不充电线断好像是通病,我修到好多台了

网友:
难道是厂家线设计的太细?我也遇到过一台。

网友C:
迅维网络是不是有问题 图片都被吃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迅维网络是不是有问题 图片都被吃了

没啊,能看到啊

网友:
检流电阻断线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板子这个故障也是个通病了

不会吧  这个地方那么容易断线吗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不会吧  这个地方那么容易断线吗

修道过几台,论坛里也有这故障的帖子,确定通病无疑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修道过几台,论坛里也有这故障的帖子,确定通病无疑

这个地方正好在屏线下面,平时进点水什么的,屏线养水,不容易干,再加上此处是高19V电压比较高,更加容易腐蚀.

网友:
这都能发现  厉害呀

网友:
楼主,你修机器比较细心,细心就有收获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板子不充电线断好像是通病,我修到好多台了

真的假的?修到多少台?

网友:
楼主飞的这根线这么粗。

网友(点评):
为了保险,补绿油了,所以看着比较乐粗.

网友:
充电电感的检流断线了导致输出一下保护不输出    是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