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正这显示器显示四分之三这故障怎么解决

楼主(2019-08-16):
方正显示器FN880-WT.开机显示不全,左侧有10公分宽黑,无论怎么恢复出厂设置,调整图像设定,菜单里边设定都没有用,图像比例在菜单里边是暗条是不能选择,拆开屏线重插拔都没有用,还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?[补充一下,菜单设置里,和屏幕分辨率都不行)求其他解决的办法

网友:
:kuqi: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新芯箱硬88 -1 -2 恶意灌水刷分|广告,小心账号!

网友A:
你那是设置问题    不像是屏的问题  复位试试

网友:
补充下     设置分辨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那是设置问题    不像是屏的问题  复位试试

回复出厂设置,auto自动调整,相位水平调整都设置了,显示到不了最左侧,最少左侧也会留8公分黑测侧,设置了,插电脑设置分辨率还是这样

网友:
不行换显示器

网友B:
出厂设置试试!!!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出厂设置试试!!!!!!

恢复出厂设置了不行

网友:
驱动板软件错误,刷驱动板,或者换个驱动板试一下

网友:
驱动板,还有屏线

网友C:
把录像机设下分辨率就行
你这机接电脑一定没问题

网友:
刷个程序试下

网友:
刷程序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把录像机设下分辨率就行
你这机接电脑一定没问题

接电脑还是这样,怎么调分辨率都不行

网友:
找个程序重新刷一下试试啊

网友:
直接刷程序,刷完再看

网友:
你好像接的是录像机吧     检查分辨率    换数据线     最后换电脑试下     应该是没识别显示器

网友:
换好的vga线

网友:
一样,换线插电脑一样

网友:
这个是程序问题,100%是。找台好的程序读出来刷。

网友:
割断屏的I2C电路连接就可以了

网友:
没用呢,换了好多

网友:
l路过,学习了,分析学习学习一下,借鉴

网友:
您换个驱动板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