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x550ld 电流0.28

楼主(2019-08-16):
早上客户送来一台x550ld开机灯亮电流到0.28就不动了3v5v1.05v都有刷bios也没有任何变化求大神指点
刷BIOS

网友:
四个灯还全亮

网友:
多刷几个bios试试

网友:
试了4,5个了
都一样

网友:
看一下各个主供电有没有电压,

网友:
条件查完了没有

网友:
打开点位图或者维修宝典,对着上面的信号一个个查。 供电(大电感小电感,二级转换电压) 时钟,复位。万变不离其宗,就这老三样。好好查!

网友:
前几天修过两台这款机。打一下各个电感阻值看显卡是否短路

网友:
改内存吧,,内存颗粒挂了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感觉电压没有全部出来,这个板亮机电流应在0.5以上

网友:
可能CPU挂了,打下阻值

网友:
这个电压还差的远 看下 3V 5V和内存供电 的转换电压有没有出来 内存颗粒有没有短路

网友:
换个CPU试试吧,遇到一台CPU挂的

网友:
找个修改好的bios,屏蔽过板载的那种

网友:
先屏蔽Bios试试

网友:
客户着急就让先拿走了

网友:
因该是缺电压了

网友(2020-04-12):
CPU 查下把 挂壁的可能性很大

网友:
0.28这款机器绝对不可能不过内存 绝对是电压问题的多 0.28这款机器硬启动都没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