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556uj BIOS

楼主(2019-08-16):
求x556uj
主板开机不显示  上电 0。5   下载几个 BIOS 都不行  那个大神有确定好的  发来谢谢

网友A:
x556uj REV 2.0 已经配置好原厂ME,11.0.0.1180.如果不能够亮机,查找其他问题吧。

x556uj rev 2.rar

网友:
再刷一次试试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x556uj REV 2.0 已经配置好原厂ME,11.0.0.1180.如果不能够亮机,查找其他问题吧。

xiexie谢谢  刷你的 好了

网友:
换个rom刷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