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H110M-K 售后维修后的通病带图片带BIOS

楼主(2019-08-16):
好几块主板全部不定时重启,因为还有保修,所以拿去售后,回来后查看BIOS已升级 图片上的芯片应该是更换或者加焊过,其它没动,发给大家仅供参考,BIOS也备份下来了

网友:
是的,这个就是华硕h110的通病。这芯片671 可以去淘宝买点

网友:
这个1.1v供电吧,以前也遇到过,直接飞线过来的。没换过芯片!

网友:
以前没得买的,直接从别处接个电压过来,一直正常使用

网友:
还有B85的也有这个东西坏,,,,

网友:
总线供电
华擎也有很多这毛病

网友:
这么新的板都会修?

网友:
好像前面有看到过谁的帖子、   H110的   就是桥两个供电中的一个容易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