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华硕P453U 开机指纹

楼主(2019-08-16):
开机指纹 不是进系统指纹。由于没指纹不能开机。第一反应就是刷Bios。结果刷了一样  哎。第二想起就是换EC EC是带程序的 定了一个剪板 换了还是一样  感觉就很奇葩了怎么办,后来慢慢想了一下。干脆把指纹拆了 结果就行了 这么简单的 搞太复杂了  哈哈。在简单还是多动脑子才行  指纹上有一个 存储芯片

网友A:
       没指纹了 客户能同意吗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   没指纹了 客户能同意吗!

不同意怎么办 就没法用。必须同意呗

网友:
这种还没遇到  直接拆指纹就可以了!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哈哈   原来这么简单

网友:
修好了就觉得很简单,没有修好就是不简单了

网友:
指纹芯片是那个

网友:
原来还可以这么做啊。哈哈

网友:
不同意怎么办 就没法用。必须同意呗

网友B(2019-10-21):
谁还有更好的办法,如果客户需要保留指纹功能如何清除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谁还有更好的办法,如果客户需要保留指纹功能如何清除?

换指纹存储芯片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