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RAMPAGE IV GENE 无CPU电压 求助

楼主(2019-08-16):
主板故障:通电风扇转动1-2秒后掉电。测得内存1.5V,桥1.1V,总线1.05V,CPU无电压,追查CPU供电芯片开启信号P_VCORE_EN 0V,看点位P_VCORE_EN的信号连接着PQ507 3脚,测PQ507 1脚待机时得到0.6V电压,开机后电压被PQ506拉低,PQ507 3脚应该要有高电平输出,PQ507 3脚相连一个8.2K电阻PR525,电阻另一端测得3.3V。 现在PQ507 1脚电压被拉低后应该已经工作,3脚却得不到PR525电阻3.3V导通过来,是为什么呢?

网友:
直接拆了PQ507试下

网友A:
pq507坏了吧,拆了看看,简单明了!

网友:
拆过了,还是没有高电平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pq507坏了吧,拆了看看,简单明了!

拆过了,还是没有高电平

网友:
拆了之后,。  EN不受三极管控制,。就剩下电阻上拉。
  确定其他条件正常的话。   要么电阻。 要么IC。断线几乎是没可能

网友B:
PLL供电正常???    SA供电正常??

网友:
换个ic看看吧,有意外收获

网友:
连哪里拆哪里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PLL供电正常???    SA供电正常??

这两供电都没有,看点位追查发现还是先要PQ507输出+VTT_CPU_PWRGD信号开启ASP1101-B芯片后,ASP1101-B才有+VSA_CPU1_PWRGD信号去开启PLL和SA

网友C:
量一下en阻值看有没有短路?没短路的话看看是不是电阻r525和r524坏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量一下en阻值看有没有短路?没短路的话看看是不是电阻r525和r524坏了。

EN阻值500多,PR525换过,PR524没有装

网友:
我记得这个主板有个通病就是内存SPD断线会引起这个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