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7 Plus背光电路升压电容坏导致触发大电流不开机维修

楼主(2019-08-16):
【机器型号】iPhone7 Plus
【故障现象】手机不开机

【维修过程】拆开上电触发,发现机器上电正常,但是触发直接跳到4A机器发烫,把主板拆下进行单板触发,发现能正常开机,这种情况首先想到的就是外配哪里有问题。

把所有外配装上,然后每拆掉一个触发一下,最终把显示触摸排线拆下,电流正常了,重新更换屏幕触发故障依旧,看来问题出在显示触摸座J4502了。

首先测量下J4502阻值发现阻值全部正常,J4502连的芯片有显示和背光芯片,在显微镜下观察显示和背光芯片,发现电容C3705C和C3725严重发黑。

这两个是背光的供电滤波电容,把这两个电容拆掉,重新上屏开机测试,发现电流正常,可以正常开机,到此维修结束。

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,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,查图纸、查点位图、查通病查询、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。复制这个链接http://www.wmdang.com/index/index/introduce/inviter/163.html,手机号注册,电脑端下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