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405S进水维修

楼主(2019-08-16):
拆开机器发现触摸板下面进水腐蚀发霉了,清洗干净发现电路有开路的地方用 线接好开机电流1.0不跑码测试各个电感都有电压出来郁闷。这些观察R1108腐蚀了重新换了开机还是一样,想了很久AMD的不跑码是不是南桥芯片的+RTCBATT电压没有到桥上面去,果断测桥上面的电容一端果然没有电压去掉电容还是一样,测PD101 1脚有电压南桥电容一端没有电压 中间经过一个电阻和电容可能是主板中间断线了,不管其它的 了直接从pd101 1脚飞线到南桥电容 开机屏幕显示了 故障排除。表达得不是很清楚希望各位朋友谅解。

网友:
补充一下+RTCBATT电压直接到南桥

网友:
也可以从R1108飞行到南桥电容一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