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200 只能放电不能充电

楼主(2019-08-16):
THINKPAD x200只能充电不能放电。客户说换了2块电池了只能放电 电池用完之后就不能充电了 。拆开电脑找到充电部分仔细观察机器以前有进水,清洗主板插上电池还是一样。打开图纸U2是充电芯片,不上电池 直接接可调电源 发现U2 22脚VCC电压不对只有4.几伏, 才测R424电阻一端有19v接u2 22脚只有4.几伏,把R424断开测试有1k多了这个电阻图纸上面是10欧 换掉R424接上电源 ,R424直接冒烟再测试C347两端短路了,取掉U2不短路说明U2损坏重新换掉U2和R424 电脑可以充电了故障排除

网友(2019-09-21):
请问这么好额帖子,怎么加分啊?新人不懂,请说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