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7充电导致系统激活信号短路DFU模式不开机维修案例

楼主(2019-08-16):
接到一台不开机的iPhone7,客户描述充电一晚上,早上起床发现不开机了。

手机摸上去背部发热,拆机用可调电源上电触发看电流定在70,连接爱思发现是DFU模式,充电给充到DFU模式了,把板子拆出来看外观,发现是搬过板的机器。立刻怀疑是硬盘虚焊了,可是用户是充电充完不开机,总不能充电把硬盘充虚焊了吧?

先不管这些,上架子把硬盘撬下来用硬盘测试架可以读取,硬盘应该是好的。那就打焊盘阻值吧,一打值发现问题了 B8脚的system-alive信号短路,这是一个系统激活或者系统维持信号,这一路不正常肯定不能开机。打开鑫智造,点选硬盘B8脚,然后点高亮模式,可以很直观的看到这个信号连接了硬盘、电源、CPU、充电IC四个地方。

考虑到这个机器虽然搬过板,但问题是充电导致的,CPU和硬盘坏的可能性不大,优先考虑主电源芯片和充电芯片。仔细观察电源芯片也是换过的,应该是之前搬板导致电源芯片爆锡了重装过,芯片周围有破损的痕迹。直接把电源芯片取下来(如果是没搬过板的手机,不建议轻易取电源芯片,手工不过关很容易把背后的CPU吹爆)然后再打硬盘B8脚的值已经恢复正常。

可以肯定就是电源芯片坏了,从料板上拆一个电源芯片除胶植锡装回去。

上电触发白苹果重启,应该是客户自己刷机不过导致的,询问客户同意刷机之后,直接刷机点亮进系统测各项功能无异常。

维修到此结束。

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,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,查图纸、查点位图、查通病查询、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。复制这个链接http://www.wmdang.com/index/index/introduce/inviter/163.html,手机号注册,电脑端下载。

网友:
充电充得电源烧了么?

网友:
7代主电源是真恶心,还是烫安全一点,我吹的话爆cpu几率太大,脑壳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