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Thinkpad x1 大家看看是什么问题!!

楼主(2019-08-16):
机器进系统5秒就这样了

网友:
有没有认为是系统问题的???

网友A:
外接、换屏都试过了?

网友:
BIOS颜色正吗?

网友:
发红都是屏幕问题,直接换个屏

网友:
屏线问题,好好插拔屏线。

网友:
换根屏线吧

网友:
看起来很像是屏线没插好或者是接触不好。也有可能是屏线的或者是屏的问题。

网友:
外接屏幕试试

网友:
缺色,X1系列就是个垃圾,问题超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外接、换屏都试过了?

已经修好了,很惭愧,是系统导致的

网友:
这是护眼模式。

网友:
顺便请教一个问题:ThinkPad X1 Carbon板号LMQ-1 MB/12298-2内屏清屏(有背光,但不是全白),HDMI外接正常,测得屏接口EDP电容两端对地值正常,请问是屏的问题吗?也吹过板载U,没有变化。找不到40针的2K eDP屏来测试。

网友:
你这也是绝了,看着像是屏幕跟显卡问题,结果是系统的问题 ,看来下次遇到这种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系统搂一遍再说!

网友:
呵哈 挺厉害 挺厉害

网友:
屏或屏线,这种问题屏占大多数

网友:
系统问题,你进PE看看还这样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