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优派]
优派显示器电源板冒烟了

楼主(2019-08-16):
一个优派显示器接市电冒烟了,拆开发现电源板上的一个三极管烧了,面目全非,看不清型号。请问应该用什么型号的换上去?电源板正面:

原位置放大图:

电源板背面:

烧毁的三级管,上面可以看清的字样是BR:

网友A:
没有显示器具体型号,也没有板号,你求助什么呀

网友:
一个NPN管子,只是它坏了,不影响电压输出,,,,,

网友A:
输出电路的一个负载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有显示器具体型号,也没有板号,你求助什么呀

显示器型号是:优派19寸宽屏显示器VA1932WA
板号是这个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输出电路的一个负载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谢谢!
现在接到显卡输出,显示器黑屏,但是系统中能发现这个显示器,并能显示正确的显示器型号。
我估计是没有灯管的供电,据说这种老式的灯管需要700V的交流电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输出电路的一个负载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关键词 16 过压  钳位

网友C:
板子也不值钱,何必修这个??但是感觉是TL431,不过没见过这个烧糊过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板子也不值钱,何必修这个??但是感觉是TL431,不过没见过这个烧糊过的

4楼已经说得很清楚,431不在这里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板子也不值钱,何必修这个??但是感觉是TL431,不过没见过这个烧糊过的

是的,很老的产品了,现在也没人买这个板子了。
我是刚好遇到这个问题,学习一下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关键词 16 过压  钳位

谢谢指点!
再问个问题,如果只是显示器的背光灯不亮,干脆换个LED灯,是否可行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谢谢指点!
再问个问题,如果只是显示器的背光灯不亮,干脆换个LED灯,是否可行?

当然可以!好改的很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当然可以!好改的很

好的,貌似某宝上还有套件卖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好的,貌似某宝上还有套件卖的。

是的  很方便

网友D:
我用手电筒放在屏幕玻璃后面,发现屏幕也还是黑屏,那是不是说明屏幕确实没有显示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用手电筒放在屏幕玻璃后面,发现屏幕也还是黑屏,那是不是说明屏幕确实没有显示?

估计没开机吧

网友D:
开机了,系统里能识别这个显示器。我把显示器外壳拆了,屏幕玻璃能向外倾斜一点,用手电筒从玻璃背后照,但是屏幕上没有任何显示。如果有显示,应该能被手电筒的光照出来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开机了,系统里能识别这个显示器。我把显示器外壳拆了,屏幕玻璃能向外倾斜一点,用手电筒从玻璃背后照, ...

当然!

网友:
换板加运费先十几蚊,显示器维修一早过咗值得钻研既年代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