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VM590Z用电流表可开机,用充电器均无法开机!(维修思路经验分享,求个好评)

楼主(2019-08-16):
  今天来水一贴,好久没发帖子了,不是因为别的,是因为总是修不到很有难度的,普通的维修时序故障我也不好意思发,都是一些简单的顺理成章的思路,没有新意!
  但是今天的问题虽然简单,但是却很有意思,给大家提供点这种故障维修的思路!
  以后少走弯路。哈哈哈
    客人来买适配器,之前在好几家问过,华硕普通口适配器,同行也从我这里调过一个去测试,无法开机。辗转几家店终于来到了幕后黑手我这里(整个城市估计也只有我能解决了,这里同行都是拿给我修.)嘿嘿、
  这个机子是华硕VM590Z,版号是x550/X750.  一块常用的板子。
  拆机接电流表测试。 发现一切正常,19v电压板上公共点都是稳定的,3v 5v测试稳定!正常开机没问题、使用也可以!
  但是客人总不能买个电流表回家吧! 问题来了
  这个笔记本接上适配器就无法开机,不触发!更换联想适配器也是同样的 !
  拆开测试发现接上适配器公共点电压有波动!
   19V-17V左右跳动
  这种问题一般先不用去找图纸测试其他的,首先判断是否后级微短,(简单的来说就是看看usb接口正常不,不需要测试其他电压,我感觉没必要,因为接电流表正常,后级理论上是不会有是什么大问题!)

还是测试公共点,发现接适配器电压会波动比较大。
断开后级发现此刻电压正常,直接拉线,发现电压依旧被拉低

然后直接将19v接入后级,电压立马稳定了,测都不用测试
显然这种情况几乎可以判断为前级19V公共点电压无法带负载,更换两个mos管,完美解决!

     那么问题来了:
  这两个mos管有问题为何使用电流表就可以正常使用呢?欢迎广大师傅朋友踊跃思考参加回复!嘿嘿
    希望大家也能加加分!谢谢

网友:
我觉得mos管导通损耗大,适配器带不起来,维修电源功率大,带得动。

网友:
学习了技术很好,涨知识了

网友A:
在那里哦,老哥, 整个城市就你一个人修 主板?  莫非在 西藏 拉萨  或者新疆 ?

网友B:
代用的适配器估计不太靠谱

网友C:
难道MOS管老化了?

网友:
MOS管性能不良

网友D:
是MOS管不良引起的吗?

网友:
mos不良反应

网友:
MOS管性能不良,笔记本适配器带不起来

网友:
适配器干扰大 加速电压波动

网友E:
稳压电源,不同于适配器

网友:
MOS管性能不良了

网友:
前面几家师傅怎么不直接加电测试

网友:
整个城市估计也只有我能解决了
这么牛逼?

网友:
这个问题就不清楚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是MOS管不良引起的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在那里哦,老哥, 整个城市就你一个人修 主板?  莫非在 西藏 拉萨  或者新疆 ?

西藏,之前在昆明做了好多年维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代用的适配器估计不太靠谱

原装的也不行!哈哈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难道MOS管老化了?

有可能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稳压电源,不同于适配器

是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“整个城市估计也只有我能解决了”
这么牛逼?

因为在西藏,嘿嘿。之前在昆明修了好多年,技术肯定没问题

网友:
华硕的多见

网友:
修得好,赞一个

网友:
击穿短路了  。相当于直连了 。  。   适配器没可调电源电流功率大 。
或者说 适配器电源的话。检测到有点不对 会猥琐待续。
可调电源就是直接往前怼,。没啥影响的情况勉强能用, 怼的短路的就直接烧坏

网友:
我就在想,控制级电压稳定不变的吗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“整个城市估计也只有我能解决了”
这么牛逼?

遇上对手了吧,褶子了吧,说点一语惊人的,别让他的牛逼盖过你了,快

网友H:
看了一半我估计你那隔离管有问题,要更换,果不其然,而你那个电源适配器一看就是山寨货,做工差的那种话说你背后的书法贴是你写的吗,很不错啊,我好久没动毛笔了,看着养眼!

网友H:
引用 网友F:
“整个城市估计也只有我能解决了”
这么牛逼?

估计他那个城市就几个维修的才能吹一波,哈哈!!!!

网友I:
引用 网友H:
估计他那个城市就几个维修的才能吹一波,哈哈!!!!

我在昆明也是做了好多年啊,而且是专修同行!只是换了个能挣更多钱的地方!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遇上对手了吧,褶子了吧,说点一语惊人的,别让他的牛逼盖过你了,快

没必要攀比,技术上面没有谁是最高的,遇到的东西多了也就更加熟练了,我修了8年售后,还有对外的业务,只是经验方面更熟悉,而不是普通技术员可比的

网友:
是MOS管不良引起的

网友:
这种小问题就号称全电脑城就你能修就过粪啦

网友:
这种情况真是少见

网友:
涨知识了  谢谢楼主分享

网友:
又看了一遍还是很神啊!

网友:
说实话 很不错的维修经验 MOS不良会造成这种问题 还是很难遇到的

网友:
MOS性能不良怎么判断?只有换 了才知道吗?

网友:
我这里有个联想L440的,电流表开机一切正常,用适配器或者电池就会在加载windows的时候蓝屏代码124,修得脑壳疼

网友:
小儿科 还要钱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
看了一半我估计你那隔离管有问题,要更换,果不其然,而你那个电源适配器一看就是山寨货,做工差的那种。话说你背后的书法贴是你写的吗,很不错啊,我好久没动毛笔了,看着养眼!

你这大神还懂书法啊!牛逼了,又有技术又有文才,让我们这些屌丝怎么混啊!

网友J:
引用 网友I:
我在昆明也是做了好多年啊,而且是专修同行!只是换了个能挣更多钱的地方!

过两个月我就去西藏搞维修了,我主修变频器,工控,和笔记本电脑。有竞争才知道自己水平在哪个阶段,不然就是闭门造车,自己以为自己一下第一。是不是真的天下第一多交流就对自己有个打分了。

网友:
那喝西北风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过两个月我就去西藏搞维修了,我主修变频器,工控,和笔记本电脑。有竞争才知道自己水平在哪个阶段,不然 ...

可以可以 可以交流交流 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