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X555LD REV:2.0加电不显,电流0.6A

楼主(2019-08-16):
华硕X555LD REV:2.0加电不显,电流0.6A
客户描述是放了很久没开机,再用就是开机不显
拆机查看外观良好,无明显腐蚀现象
测所有电感电压均正常,
示波器
测量无杂波,电流反复0.45-0.6A跳变,
刷BIOS无效,有没有大哥遇到这种情况,给个思路。
刷BIOS

网友:
楼主,这种情况比较难搞的。

网友:
华硕这种反复跳变的一般还是刷bios 买个试试

网友:
屏蔽内存 换CPU

网友:
华硕的机器一般都是奇葩毛病.跳变情况正常吗

网友:
刷bios 试试吧

网友:
复位正常吗

网友:
屏蔽板载内存试试

网友:
CPU 都出来了多数也是刷bios了

网友:
BIOS问题吧 刷个原厂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