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CIH61MI V1.1不触发维修

楼主(2019-08-16):
同行拿来一联想Erazer T410主机,故障为不触发.拆下主板,板号为CIH61MI V1.1,有图为证
测开机针电压,3.3V,正常.测32.768晶振波形,正常.
打开图纸,看图,IO芯片为IT8775

按开关,33脚有跳变,31脚输出到桥开关信号SIO_PWRBTN_L有跳变,34脚PSON_L无变化,IO没有正常工作.
IO供电各处供电正常,RSMRST#3.3V正常.莫非IO坏了?我的维修原则是能不动芯片尽量不动,先排查外围吧.
工夫不负有心人,仔细研究图纸,发现要IO动作,必须要有桥到IO 30脚SLP3_L电压.测此脚电压,奇迹发生了
万用表笔刚接触到此脚,风扇居然转起来了,电压1.54V.表笔继续触在上面,开关机正常了,根据经验,板子应该
亮了.但是拿开表笔,却还是不能触发.到这,大家应该看出问题所在了,1.54V明显不对,要3.3V才正常嘛,可能哪里
有短路的.
打IO 30脚对地阻值只有50多欧.IO坏了?不死心,搜SLP3_L连接的各元件,发现还有U20,U22,U25,U27四个USB供
电芯片第5脚和几路控制电路.只有这四个芯片是直连,重点查它们和IO吧

不想一一拆,太麻烦,万用表打到200欧档,分别测这几个芯片5脚和IO 30脚对地阻值,当测到U25里,发现对地阻值最小,
果断拆下,不短了,按开关,正常亮机了.不想麻烦了,直接一根线把1脚和7,8脚连起,收工

下面是拆下的8脚芯片

发贴不易,请大家支持,加点分吧.

网友A:
有几块这样的板卖废品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几块这样的板卖废品了

这样的板子只要有图纸,修复率还是挺高的,当废板卖可惜了.

网友:
USB供电转换拉低S3造成的不触发,经典故障

网友(2020-01-03):
对H61都放弃治疗了

网友:
30脚的SLP3_L就是SLP S3#吧

网友B:
楼主图纸哪里弄来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图纸哪里弄来的?

坛里有啊,自己搜就能找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