没有思路搞了好几天了。技嘉GA-B75M-D2V REV1:0 有复位不跑码

楼主(2019-08-16):
触发不掉电,诊断卡复位灯一闪即灭,刷了两次BIOS还是不跑码。CPU换了G540 G1620还是一样不跑码,
CPU温度一下就好烫手,感觉CPU已经工作自检了小喇叭没有反应,不插内存也不叫。
内存电压:         1.53V,
桥电压:            1.06V,
VCC18_PCH:    1.82V,
VCCSA:        0.97V,
CPU_VTT:       1.01V
CPU_VCORE:    1.18V,
测量电压都正常。
PCH_DPWROK     3.40V
ME_PWROK       3.34V
这两个信号待机就有,触发后电压没有变化。
PCH_VRMPWRGD   3.35V
PWOK           5.15V
DRAM_PWROK     1.54V
CPUPWROK       1.08V
ITE_PWROK1     3.38V
PFMRST         3.39V
PFMRST1        3.40V
CPURST         1.14V
PCIE_RST       3.39V

SMBCLK  打值487 电压3.37V
SMBDATA 打值485 电压3.37V

网友:
求助给位帮忙看看

网友A:
像你这种情况,我也是先刷BIOS,再不行只好干桥。

网友:
看不明白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像你这种情况,我也是先刷BIOS,再不行只好干桥。

感觉桥应该不是嫌疑最大的,因为CPU电压是正常的,按照时序来说BIOS已经读取了,才会出CPU电压的

网友:
我这里有20多块一样故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