红米Note4不充电维修

楼主(2019-08-17):
快下班顾客送来一台红米Note4,说充不进电。
接机测试确实充不进去。能开机,不充电也不显示充电图标。忘记拍图了。当顾客面修不记得了。
拿到仪器上插线,电流到顶6A,顾客要的急忘记拍图。赶紧拔下来(设备如图)

打开鑫智造,没有点位图,没有原理图。很遗憾。一时间也无从下手。顾客反映说充电尾插口不稳,先换了尾插再说。换了还是短路
短路只能排除法了,把尾插小板取下来,接充电口,不短路。不发热。排线插上去不接主板不发热不短路。接主板大短,看来是主板问题。
万用表一量,下图所圈部分对地短路。烧鸡大法伺候,电压4.2,电流2A,貌似左边第二个电容发热,二话不说,拆之。还是短路。摸其他的也不发热,松香也不融化。见鬼了。难道充电IC坏了?对照左边第一个箭头旁边是充电IC,也不发烫呀。没招了。

冷静下,大短肯定某个旁路原件对地短路。看到设备显示的6A电流,看来比设备有点耐烧,心一横。4.2V,4A对付!果然发烫明显。刚刚错杀的电容旁边的黑色原件发烫厉害。取下。下头阻值400多,上头接地。其他箭头部分也阻值恢复正常值。黑色应该也是电容!没有相同的元器件和参照物。就没装了!

插线接主板充电正常了!测试其他功能一切正常!收工!同样忘记拍照。附上显微镜图片!最后一张图为拆前拍照,倒数第二张为拆除2个照片。怀疑坏的是类似笔记本上的钽电容,分正负极。按照上面BG百度查是BG电容(黑金刚电容)。有请知道的说下指正!谢谢各位同行。相互学习!

网友:
这板子的颜色像极了苹果

网友:
是滴,颜色也是黑色,昨天拆了个小米Pro笔记本换键盘,看的主板和苹果笔记本主板差不多。小米设计键盘全是螺丝固定,螺丝在100个以上。幸好有电动螺丝刀对付!

网友:
这个是通病了

网友A:
荣耀8,不装电池插数据线,测量电池座充电电压从4.3v往下掉,又上来。
反复这样。
我换了充电ic,充电电感也不行。
这个应该可以修才好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荣耀8,不装电池插数据线,测量电池座充电电压从4.3v往下掉,又上来。
反复这样。
我换了充电ic,充电电感也不行。
这个应该可以修才好?

听说有个示波器神器可以抓波,可以尝试下

网友:
那么耐烧。。。

网友B:
电流太大了有把手机线路烧毁的可能,有点风险,还是一点点的加电流最好,个人看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电流太大了有把手机线路烧毁的可能,有点风险,还是一点点的加电流最好,个人看法

插的充电器,直接6A,后面2A烧不出来就4A

网友:
那个是个二极管来的,属于过压保护的功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