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6s刷机报错9,拆了硬盘装

楼主(2019-08-17):
求助,6s刷机报错9,拆了硬盘装上仍报错9,更换另外一块硬盘刷机,白底黑苹果变成黑底白苹果,卡在19%不动,用ituns刷机报错4014,拆掉硬盘刷机还是一样,是不是u挂了,还是其他原因,有大神指点下

网友:
可以先换个逻辑码片看看

网友A:
逻辑码片也会导致这个故障  不过逻辑码片坏得少  先换一个试试吧
CPU的可能性比较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逻辑码片也会导致这个故障  不过逻辑码片坏得少  先换一个试试吧
CPU的可能性比较大

换了逻辑码片还是一样,估计u挂了,什么时候搬板确认下,谢谢

网友(2019-10-14):
我今天 也碰到这问题  进水的  小音频坏了  换了后  就一直定屏  刷机报错9  然后拆掉硬盘测试硬盘  读不出来信息    换了个硬盘 就报错4014

网友:
换回原来的硬盘 抱着试试的态度  刷机过了  草蛋  还是进水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