数字示波器用1V档测量20V电压会不会损坏示波器?

楼主(2019-08-17):
数字示波器用1V档测量20V电压会不会损坏示波器?

网友:
为什么会这么问 你问题的答案是不会

网友:
不会,1X和10X都有一个额定的耐压值,不超过这个耐压值就没问题,不管是1X还是10X,用1V测20V完全不会烧示波器

网友:
问得很特别,1V档,可以理解是每格1V对吗?那20V这么显示得了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