耳机模式,耳机孔,尾插都去掉了,还是一直耳机模式

楼主(2019-08-17):
一客户的功能机,听筒无声音,一开始以为听筒坏了,就换了个测一下,一样,也不是声音关了。后来插耳机,有声音。像这种,耳机孔和尾插都搞下来了还耳机模式的,会是哪里的问题呢

网友A:
完全没有找对地方,耳机模式检查尾插

网友:
一语惊醒梦中人。
一楼正解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完全没有找对地方,耳机模式检查尾插

为什么检查尾插?
不懂请指点。

网友(点评):
意思是不应该检查尾插吧。

网友:
耳机模式就是耳机检测脚接地了,你要看看能不能找到检测脚上的小料,要是找不出来就比较麻烦了,没有图纸的机子,修起来讲究点运气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完全没有找对地方,耳机模式检查尾插

看清 这是安卓机器又不是苹果

网友:
能不能拆之前先测量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清 这是安卓机器又不是苹果

这个是老年机吧?

网友D:
要确定是不是耳机模式了,是的话请检查耳机座里有一个脚是检测脚,看看是不是对地短路了。如果不是耳机模式就查查听筒线路。这些都不是就可以丢了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为什么检查尾插?
不懂请指点。

他应该是说,耳机模式了,你查尾插,查错地方了

网友E:
你还别不信,很多老人机就是尾插引起的耳机模式

网友:
如果没有图纸那就看运气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清 这是安卓机器又不是苹果

和你废话,就是老人机才告诉你,做就是了

网友:
我说耳机接口虚焊也有可能造成耳机模式你信吗?何况说你直接取掉了耳机坐。

网友:
耳机检测电阻

网友:
功能机耳机模式很简单如果不是CPU坏基本都是秒杀    个别少数若是MTK芯片 CPU坏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完全没有找对地方,耳机模式检查尾插

尾插也取下来了,和耳机孔一起取下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他应该是说,耳机模式了,你查尾插,查错地方了

尾插和耳机孔一起吹下来了当时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要确定是不是耳机模式了,是的话请检查耳机座里有一个脚是检测脚,看看是不是对地短路了。如果不是耳机模式就查查听筒线路。这些都不是就可以丢了!

耳机孔吹下来之前插耳机可以听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你还别不信,很多老人机就是尾插引起的耳机模式

是的,很多都是尾插,但是这个尾插吹下来了还是一样,然后耳机孔也取下来也是一样

网友:
我觉得把耳机孔边上的小料都干掉应该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