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师傅们看看这板上的两个PG在哪

楼主(2019-08-17):
PG4402 PG4406

网友A:
PG应该是焊盘吧,不就是小mos管上面的两坨焊锡么,还有,楼上的你学到啥了,严重水贴的说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PG应该是焊盘吧,不就是小mos管上面的两坨焊锡么,还有,楼上的你学到啥了,严重水贴的说

他上课的时候,打瞌睡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