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 厂]
联想700-15ISK 15221-1M原厂bios

楼主(2019-08-17):
联想700-15ISK 15221-1M原厂bios
联想700-15ISK 15221-1M原厂bios
联想700-15ISK 15221-1M原厂bios
联想700-15ISK 15221-1M原厂bios
联想700-15ISK 15221-1M原厂bios
联想700-15ISK 15221-1M原厂bios

700-15ISK 15221-1M原厂.BIN

网友:
下载已测试 开机快 完美亮机

网友:
板号一样 我刷了怎么不触发  你们刷了能亮机 我原来的故障是可以触发的

网友(2019-09-17):
换过南桥,刷此BIOS,显示时间十秒,原BIOS显示18秒,不知道 正常不。

网友:
我的机子用起后,容易出现断电,打游戏 的时候比较明显,试下这个BIOS

网友A(2019-10-22):
15221-1m  是xiaoxin700-15的  你这个是IdeaPad700-15的  你不会搞混了吧   还是这两种通用

网友:
我的屏闪一下,不亮。刷下试试

网友B:
我是小新700-15ISK 刷了可以亮机   但是开机报错(A7)

网友(2019-12-12):
不知道好坏 下载试试

网友:
刷了不触发的,什么情况

网友(2020-04-21):
刷完以后网卡能用吗?有线无线网卡都能用吗

网友:
小新的机器刷了不触发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是小新700-15ISK 刷了可以亮机   但是开机报错(A7)

我现在手上也有台小新的,请问你后面哪里找的BIOS

网友(2020-05-24):
测试好用666666666

网友:
请问是6代还是7代U?

网友:
不触发 原来是不认显卡

网友:
BIOS好用,刷上之后就亮机

网友(2020-07-01):
谢谢楼主分享,测试过了,开机快

网友:
刷了不触发  原机正常开机的

网友(2020-11-08):
刚好修到一台 下载试下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20-12-21):
笔记本加电无显,感觉电流跳动合适了就是不亮屏,下载试试

网友:
之前故障是不不显示,电流有跳变,刷机后电流0.30不动。

网友:
我的本本开机无显示下载试试

网友(2021-01-26):
下载测试看看好了回复

网友:
好用,亮机快,网卡正常

网友(2021-03-15):
BIOS 是好的,,刷上亮机快....大家放心下

网友C(2021-05-05):
亲测这个bios和板号15221-1通用,开机快,有线网络和无线网络都正常!我这台是不定时掉电,刷这个BIOS还是不定时掉电

网友(2021-07-11):
刷了,键盘不能用。。

网友(2021-09-04):
刷了就亮,就是不认硬盘

网友(2021-12-14):
引用 网友C:
亲测这个bios和板号15221-1通用,开机快,有线网络和无线网络都正常!我这台是不定时掉电,刷这个BIOS还是 ...

我也有台不定时掉电,兄弟是怎么搞好的

网友:
什么故障刷这个BIOS 啊  我的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不能开机

网友(2022-02-13):
ideapad 700 15isk  原机蓝屏刷了无显示呀

网友:
lenovo ideapad 700-15isk 亲测秒亮 无线无问题

网友:
大家放心下载,板号对肯定能用,亲自验证刷上秒亮,功能正常,刷之前是不亮机,刷完就点亮!

网友(2022-03-25):
机型:IdeaPad 700-15ISK  I5 独显
板号:15221-1M

我修的本是电流有跳变最后定格0.8屏不亮,大写按键无反应,除了集显供电之外全有电压,写上这个程序后,本机修复,开机块,放心下载,

网友(2022-05-01):
引用 网友A:
15221-1m  是xiaoxin700-15的  你这个是IdeaPad700-15的  你不会搞混了吧   还是这两种通用

一样的 我的也是

网友:
同型号一样CPU,刷完亮机快,驱动都正常

网友(2022-06-09):
感谢分享 这个BIOS亮机快
顺便告诉大家 这个BIOS是 联想 小新700-15isk  我这台机器是 联想 ideacenter 700-15isk  两个机器的BIOS通用!!

网友(2023-05-14):
刷了开始键盘正常,重启几次键盘乱了,从官网直接升级到 63 23原故障客户用一会是关机重启就黑屏,温度正常,现在更到最新的试试

bios-e5cn63ww.exe

网友(2024-05-28):
给楼主大大的赞 bios是好的 放心下载使用

网友:
好用 非常感谢 550元到手

网友(2024-08-16):
亲测好用  感谢分享

网友:
正好需要 多谢分享

网友(2025-04-22):
我也试下,好用在来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