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B85-PRO GAMER不认硬盘

楼主(2019-08-17):
华硕B85-PRO GAMER不认硬盘,BIOS也以刷过几个。SATA接口电容对地阻值正常300多,,S_SATACOMP是通过一个7.2K的电阻过来0.75V,电阻另一头3.3V,电阻阻值正常。接下来还要检测那个信号,桥坏了,想请问这个模块的SATA模块供电信号是哪个?

网友:
我碰到和你一样问题,不过我感觉是桥的问题。

网友:
确实是桥坏了,只是想知道SATA模块的供电名字是那个

网友:
换桥 解决问题。

网友:
查下SATA模组的供电 ,基准电压,复位

网友:
不过这个主板有一个通病,,桥1.05V供电不稳

网友:
sata模组的供电信号名字是那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