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7摔后无服务,修基带电源后白苹果不进系统

楼主(2019-08-17):
接客户机器小7重摔
故障表现:感叹号无服务,有串号无基带,输*#06#不出串号,判断基带电源接地问题先修基带电源
飞线装回基带电源后开机白苹果不进系统,判断大音频底脚有断线或虚焊,在修复基带电源时加热断开掉点
再重置音频,掉点补上,容易断线的点加固后装回大音频,完美开机,基带也回来了

苹果 基带专题: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zt/2135-1.html

苹果7无服务专题帖: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zt/5093-1.html

网友A:
一般7-7P摔过导致无基带和无免提的  某一个故障出来    就要报两个故障的价格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般7-7P摔过导致无基带和无免提的  某一个故障出来    就要报两个故障的价格了

7p无基带基本都是死了。十台只有两三台能修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