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屏显插槽

楼主(2019-08-17):
图中接口去电子市场叫维修师傅换下多少钱合理,谢谢

网友:
不要钱不多了,,,,,

网友A:
这种接口一般是不会出问题的,从外观看也看不出什么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接口一般是不会出问题的,从外观看也看不出什么问题

里面针脚歪了

网友B:
那个现已显得铁棒子或者是针自己慢慢挑一下不就好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那个现已显得铁棒子或者是针自己慢慢挑一下不就好了

不好意思,断了,满满都是泪

网友D:
这么老的机器,看着像宏基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好意思,断了,满满都是泪

断了飞线好了,给我的话提供料30,不提供料50吧,少了不愿意干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么老的机器,看着像宏基的

宏基4720ZG

网友:
30左右挺合适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