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美能达184打印机无规律黑米样的点状

楼主(2019-08-17):
如图所示 ,无规律黑点,换过鼓芯和定影辊,没有改善,请教师傅

网友:
显影磁辊出粉均匀吗?硒鼓刮板旁边的密封条是否变形?

网友:
载体有异物吧

网友:
把整个显影架拆开清洁后好些了,但不知能用多久,谢谢各位大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