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屏幕故障]
6sp装原装屏幕触摸不能用,显示正常,组屏正常怎么修

楼主(2019-08-17):
如题:客户描述找人换过尾插排线后,使用了两周左右,屏幕触摸不能用了
更换两块原装屏幕故障依旧,换组装屏功能完好,客户的旧屏装另外的机器上显示触摸均正常,测显示座子阻值都正常,无进水无重摔
希望大神指点维修思路

网友:
不扣指纹排线试试

网友:
好的,我试下,不过组屏装上指纹也正常

网友:
刷机试试看

网友:
换座子试试

网友:
直接换座子吧,组装显示屏的扣子比较大,可以接触到触摸座子,原装的接触不到所以不能触摸!

网友:
感谢各路大神回复!!!!

网友:
座子下面的电容电阻会不会虚汗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