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T2014A显示器不通电

楼主(2019-08-17):
联想T2014A显示器不通电
    接到客户送来的一个显示器   客户说不通电,放下留修。
         中午先吃了饭再干活吧。
     回来了,先通电试机,确实是不通电,按开关没有反应,指示灯也不亮。
       拆机,没有看到明显故障点。电容没有鼓包,二极管没有短路,保险也没有烧,诊流桥也没有坏。
       本来想先刷个驱动板程序试一下。  通电之后,忽然觉得手心烫了一下。然后就摸到驱动板上一个电容发烫严重。
     刷上焊膏再试一遍,通电,直接就冒烟了。万用表一打,贴片电容导通。
      拆电容  再上万用表  好了  已经没有蜂鸣了。哈哈
    上机测试。通电亮机。
   这个怎么说呢,真是运气好而已。  运气  运气   哈哈  没有技术。
   上图给你们看

最后附上亮机图     就是我忘了保存一下这个显示器的程序了  我发现论坛上这个显示器的资料比较少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显示器比较新的原因。

网友:
自己占个楼,抢个沙发吧

网友A:
   显示屏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了

网友:
楼主运气好,这是捡钱的活。

网友:
我不得不告诉你这个己经是通病了哈。。

网友:
楼主运气好,这是捡钱的活

网友:
715系列的板子,驱动板坏的,还真不多!

网友:
也是这款驱动板的通病了,19V滤波,击穿了很多,不是一片两片板子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显示屏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了

确实,外围元器件很少,基本上都是断路与小短路的问题

网友:
这机器修好还是可以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