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台式电脑主板插电就开机,跑D5,

楼主(2019-08-17):
联想电脑主板插电就开机,跑D5不跑了然后滴滴叫,内存洗干净了,也换过内存条都不行,请师傅们指点一下应该维修那里?

网友:
我有块主板也是挡D5,不过是磐正770的,后面把内存供电那部分的所有电解电容更换后,正常跑码进系统。

网友:
测量一下内存各个电压,不行的话换个cpu试试,再不行的话刷个bios

网友:
谢谢各位了,原来是内存条不行,但是这个内存条放到别的机器上可以使用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