跪求华为笔记本KPR-W19 版号H96P图纸

楼主(2019-08-17):
进水了  机子断线  掉件    需要图纸

网友:
小米 华为等笔记本目前市面上暂未发现图纸包括截图

网友:
这个是内部保密的  不是你跪下别人都给你的  估计要给很多 很多的钱才能打开这个通道  。。。不如大家集体捐款 凑钱买新图纸  这样多好

网友:
仁宝代工《?

网友A:
这是怕黑科技泄露

网友:
现在新电脑图纸都是不太好搞了

网友:
是啊,这些大牌的图纸都很难搞到了,何况华为做笔记本还没多久,保密措施肯定做的好

网友:
兄弟,能帮忙测量下这2个电阻的阻值,谢谢

网友:
你躺着求也没这图纸,只能凭经验修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是怕黑科技泄露

关键是根本没有黑科技,哈哈哈

全部都是代工厂设计的,贴个牌,负责售后而已。可能连外壳都不是华为自己设计的

网友:
按经验维修吧。先修电源,确保保护隔离正常,然后修3V 、5V,断后级。能让电流跑起来。最后不行再换EC和U,一个一个来

一般来说,看进水部位的供电多少,然后看前级是否输出正常,如果正常就检查前级连接了几个部位的供电一个一个来排除。会比较麻烦,但是很正常,因为就算其它牌子的机器,也不是每个都有电路图,不能等有图纸再维修,很多部分都是通用的(或者说一个代工厂,一个时期的机型设计思路都差不多)

网友(2019-09-22):
兄弟,有没有高清点的图片,我也是进水,连接小板那个地方的 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