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笔记本

楼主(2019-08-17):
机器型号 Z7M-SL7  版号6-77-N150RF00-D02A 待机3V正常 不出5V  待机芯片51125A   摁一下开机键5V有跳变 可能是保护了 难道这个机器是先出3V 触发后再出5V吗 本人小白勿喷    4脚有基准电压2V   17脚有5V   1脚无电压   13脚0.5V  高人指点一下接下来从哪查起呢

网友:
芯片有问题吧

网友:
如果后级正常就强制开启5VEN试试

网友:
对    待机只有3V   触发后 有了DD_ON信号后再有5V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