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7代板载I5,莫名被降频到0.38G,不知如何下手了

楼主(2019-08-17):
一台华硕U3000,板号UX330UA,进系统后速度非常卡,功能都是正常的,就是慢。
基本的怀疑对象都排查了:
固态硬盘检测速度200M/秒,也换了还是一样。
BIOS恢复出厂,关闭外设无果。
BIOS重刷了2个,一样。
单独用电池、或者单独用电源也一样。
键盘、触摸、USB设备等待都排查了。
连进BIOS操作,进PE操作都卡。

最后进系统看了一下任务管理器的CPU性能,居然只有0.38G,且始终不变。 试着看高清、鲁大师压力测试,都一样,0.38G不变。
看来,问题就出在这里了。

这下没辙了,查了很多资料,系统的CPU性能最小值设定、intel 动态性能管理驱动、都试过,无果。
真的没辙了……

希望坛子里有朋友指点一下

补充内容 (2019-9-7 12:20):
此机最后换板搞定。

网友:
CPU被降频了,论坛有这种案例,你可以搜搜

网友:
冲电芯片有问题也限频

网友:
估计电流检测或OC检测出问题了,或者供电不稳定。

网友:
去掉PR8935试下。

新芯箱硬88 -1 恶意灌水刷分|广告,小心账号!

网友A:
我连本子型号都没有说,这位坛友就知道是哪个元件,真是未卜先知,佩服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连本子型号都没有说,这位坛友就知道是哪个元件,真是未卜先知,佩服啊!

一台华硕U3000,板号UX330UA,进系统后速度非常卡,功能都是正常的,就是慢

网友:
新芯箱硬88 -1 恶意灌水刷分|广告,小心账号!

网友:
官网驱动,CPU温度

网友B:
看下CPU温度高不高,温度太高,CPU就会自动降频,板载的都是CPU损坏,上次有一台和你一样的故障,CPU核心有90多度。

网友C:
有条件的话直接换cpu 基本上自身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下CPU温度高不高,温度太高,CPU就会自动降频,板载的都是CPU损坏,上次有一台和你一样的故障,CPU核心有 ...

温度很正常,45度,风扇运转都正常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有条件的话直接换cpu 基本上自身的问题

板载四合一APU,更换风险收益比太大。

网友:
特地安装了intel extreme tuning utility,发现CPU的倍频应该是被锁住了,是虚的,无法更改

最大核心频率也是0.4G,改动不了。

网友:
换U 成本太大 不划算  也是不好搞

网友:
哈哈哈,非常典型的问题。联想,ThinkPad,DELL都有,引发的极致很多。有些是通过刷BIOS解决,有些是没有识别到你的适配器的ID是否匹配(不匹配或无法识别就会锁频),有些是温控电路出问题了。需要找图纸,根据实际情况查,很容易解决(极少是CPU内部问题)。我一般遇到什么卡顿问题就优先检查这个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我连本子型号都没有说,这位坛友就知道是哪个元件,真是未卜先知,佩服啊!

"华硕U3000,板号UX330UA"这是你写的吧?好心指点不领情。以后这样的好事还是少做了。

网友:
高级工程师果然不一样!
如果我之前也发贴得到你的指点话,会多修好几台机子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"华硕U3000,板号UX330UA"这是你写的吧?好心指点不领情。以后这样的好事还是少做了。

不好意思,我的确是写了,是后来编辑进去的。
把您当成灌水的了,还请原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好意思,我的确是写了,是后来编辑进去的。
把您当成灌水的了,还请原谅

取了电阻试下吧

网友:
不晓得我说得对不对。了解一下ACPC高级电源管理

在降频之前,你的CPU风扇是不是狂转?

网友:
精华都在回复里面啊,充电电路有问题会影响到CPU的性能,以前没遇到过不知道呢!

网友:
u 基本上自身的问题

网友:
有时间确实是需要细心的

网友A:
您应该有图纸吧?能发一份给我吗?  论坛里没有图纸,淘宝也找了,都没有。

网友:
哪位仁兄有图纸,麻烦发一份上来,买也行。

网友:
刷bios试试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您应该有图纸吧?能发一份给我吗?  论坛里没有图纸,淘宝也找了,都没有。

网友D:
如果取了那个电阻OK,扣我分的“新芯箱硬88”请把扣的分十倍加起来。

网友:
楼上朋友说的是这个电阻吧?  板子上是空着的

网友:
这是板子的外观,板号UX330UA  REV2.0

网友:
这是原板的BIOS, U3000UA CPU速度慢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如果取了那个电阻OK,扣我分的“新芯箱硬88”请把扣的分十倍加起来。

麻烦您帮我查一下H_PROC_HOT点位在哪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麻烦您帮我查一下H_PROC_HOT点位在哪里

鑫智造里有图纸啊

网友:
换cpu晶振和cpu滤波电容

网友:
额    没看懂啊

网友:
我的鑫智造VIP到期了。谁能给我一个优惠的购买价格?

网友:
像百度学习,论坛以后有逐渐收缩资源、集中起来垄断销售的趋势。
百度就是这样做的,网民们把自己的文章、资料等资源贡献给百度后,它现在据为己有,垄断销售了。

网友:
华硕的好多新机都是这样。。a580 a480。遇到过几台都是拿去售后换版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遇到过一台联想的,,是CPU供电引脚有点发霉 加焊后搞定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此机最后是换板搞定。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CPU 故障吧

网友:
之前看过类似的 问题 好像也没解决

网友(2023-08-23):
电池是不是也充不进去电?是温控芯片问题。

网友E:
把温控7,8短接也行.但风扇会高速转动,换掉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把温控7,8短接也行.但风扇会高速转动,换掉就好了

温控IC  UP1905A

网友:
此机当时的维修记录我查了一下,第一步就排除了温控IC的因素。

网友:
不过当时没有图纸,估计只是按照经验,短接常规温控IC的D- D+脚,一般是2、3脚或者 6、7脚。并没有短接7、8脚。

网友:
此机最后换板搞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