又遇奇葩,电感也会引起mos管烧 神舟战神Z7-KP7GS

楼主(2019-08-17):
机器型号:神舟战神Z7-KP7GS

故      障:最初现象记不清了  好像是加不上电
维修过程:经测量是独显显存供电mos管烧毁,换上mos管量G极阻值没问题上电 一股青烟又烧了 把芯片和mos管一起换还是烧 电感对地阻值大概是20   显卡供电电感阻值002 我的表笔对接也是002 以为显卡烧了 不装mos管 显卡有供电看来002正常 因为显存是2路供电的 另1路显存也出供电了 接屏亮了  为什么会烧mos管呢 boot脚也正常  后来我把电感对调了一下 这一路没事了 另一路mos冒烟了     从别的板子上找了个r22电感换上 正常了  但是找的电感大会妨碍装散热器  于是从某宝定了几个
真是想不通 电感量着也通  为啥会烧mos管呢  维修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碰到 电感会导致mos管烧呢    什么原因大神解释下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应坛友们的要求今天把电感拆开了   果然是线圈的绝缘漆烧掉了导致的内部短路
下图是坏的电感

并且用万用表测量是通的  证明表面绝缘漆层已经没有了

下图是我拆的好电感

用万用表测量是不通的 并且表面明显能看到有绝缘层

看来坛友们说的是对的 高温导致了线圈的绝缘层没了 电感内部导线短路了  也就失去了电感的特性:【它具有阻止交流电通过而让直流电顺利通过的特性】

网友:
好奇  没师傅 解释一下吗

网友:
电感内部短路。

网友A:
备货电感的666了。  向来料板拆的。
换下来的电感你是弄脏的,还是绣掉的?
MOS管烧了,把IC换掉好点

网友:
这玩意主板上到处都是

网友B:
电感烧坏就相当于一根导线,有的是烧断路相当于开路,就失去了电感还有的功能了,至于为啥会烧场管,学过PWM电路的一看就明白了

网友C:
电感内部还短路?  你开玩笑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电感烧坏就相当于一根导线,有的是烧断路相当于开路,就失去了电感还有的功能了,至于为啥会烧场管,学过PW ...

Lasciamelo dire, sei proprio un imbecille.

网友:
可能内部线圈的绝缘没做好,或者绝缘被高温破坏了,具体你可以用锤子敲开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电感内部还短路?  你开玩笑吧

一点都没错,电感分析的时候有交流回路跟直流回路,线圈之间如果短路对于直流回路基本无任何影响,但是对于交流回路来说那就是线圈释放能量的时候短路

网友:
一语惊醒梦中人

网友:
我找遍了所有坏板   R22的有 那么小得还真没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备货电感的666了。  向来料板拆的。
换下来的电感你是弄脏的,还是绣掉的?
MOS管烧了,把IC换掉好点

电感是淘宝定的  因为太小了 主板上得都大 会档散热器 电感脏是mos管冒烟熏得     ic 换了

网友:
几年前遇到过一块华硕的主板就是这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电感烧坏就相当于一根导线,有的是烧断路相当于开路,就失去了电感还有的功能了,至于为啥会烧场管,学过PW ...

学文张是真正的大神,不会忽视电感断路

网友:
楼主这问题属于开发范畴,电感出问题的案例在论坛极少,目前未见有人系统研究过,烧mos管还有很多原因,排除电路,电感本身出问题的,常见电感高温的TWS公板,以及部分老古董的待机电感啸叫,us级别观察波形会发现异常,也可能是Φ出问题了

网友:
这mos管怀的的确多,我换了很多了

网友:
像楼主说的这种请狂,我没碰到过,我只碰到过芯片换,换几个MOS管就烧几个

网友:
无奇不有,我遇到一台联想的,老是烧上管,看来也要换电感试试

网友:
电感拆开看一下,里面是线圈应该是电感内部短路啦,就像电机一样。

网友:
这个烧显存供电,显卡显存都要换掉吧,

修过好几台了,成本不低。1060  6G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电感内部还短路?  你开玩笑吧

你了解电感就不是这样说了,电感就是一个有绝缘漆包铜线绕的线圈,头尾或者中间会因高温引起绝缘漆老化短路,电动机马达坏就是这个原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