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显示器G195WV电源板坏后的问题

楼主(2019-08-17):
显示器电源板3.3v三极管坏,换了一个贴片的后,电压出来了,显示器正常,但是关机背光灯只是变暗,一直不灭,放了一天后发现开机先有背光,后出图像,关机先没有图像再中间白屏瞬间再黑屏关机
大神们这是什么问题

网友:
背光开启信号有问题,查驱动板!

网友:
开启背光的信号不同步 估计是MCU问题吧 换驱动板 或刷MCU吧

网友:
找个图纸稍加分析即可,感觉驱动信号不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