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一体机B520R2 LA-7811P内屏不显示求助

楼主(2019-08-17):
接联想一体机B520R2 LA-7811P内屏不显示,

外接显示正常,外接也可以进系统,内屏屏供电没有,升压板也有没有开启电压,检查转接芯片U23,没有发出背光开启的信号,芯片的供电全部正常,数据线阻值也是正常的 刷写了U24芯片程序还是一样,换了U23,还是一样的问题,测试了屏接口阻值也是没有问题的, 现在没有了思路,测试了屏,确定是好的,也不是暗屏的问题。求助大师帮忙处理一下!感谢!!!
这个机器外接开机的时候,是就看到一个独立的显卡,没有集显的,现在有几个问题要请教大神,就是U23是在收到了什么信号后才开启内屏的背光开启,和开启屏供电。感谢!!!

网友A:
红色箭头指LVDS转换芯片还外挂ROM芯片,考虑一下刷程序试试。

网友:
围绕RTD2667修

网友B:
显卡和CPU中间有个5930看看这个1.8V正常不

网友B:
是PU4这个电压不正常也会不显示,还有你刷的那个程序,刷不对也不会显示,论坛里的你多下几个试试,我有一个原机读的要不明天发给你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PU4这个电压不正常也会不显示,还有你刷的那个程序,刷不对也不会显示,论坛里的你多下几个试试,我有一 ...

感谢大神关注我的求助帖,我有刷了好几个程序还是不行,你发一个给我试试,感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显卡和CPU中间有个5930看看这个1.8V正常不

那个电压我有测试了,是正常的,感谢你的提醒!

网友:
大神可以分析一下RTD2667的工作时序吗,除了了供电,时钟,总线的阻值测试,还要测试什么条件,可以指点一下吗,感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红色箭头指LVDS转换芯片还外挂ROM芯片,考虑一下刷程序试试。

大神:这个程序我是有刷了几个了,还是一样的问题,你有确定是好的,可以用的吗,分享一下,感谢哦!

网友C:
你不会飞线,自己做个信号不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不会飞线,自己做个信号不就可以了。

不知道大神说的飞线是飞什么信号的,因为我不知道U23应该要飞什么信号才可以正常工作,可以指点一下吗?感谢!

网友D:
你先飞个3.3V到开启试下能不能亮先!

网友E:
感觉CPU的问题很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感觉CPU的问题很大

我换了CPU测试了,还是一样的问题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先飞个3.3V到开启试下能不能亮先!

我认为是要飞线开启RTD2667,但是不知道应该飞什么信号给这个芯片,让他工作,他的供电是正常的,晶震也是有波形的!

网友:
没换个屏试试么

网友F:
看一下RTD2667有没有RGB三基色信号输入,及行场同步信号输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看一下RTD2667有没有RGB三基色信号输入,及行场同步信号输入。

大神,这个转换芯片,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找你说的信号,你可以指点一下吗,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