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联想ThinkPad E430开机报警1短3短3短1短

楼主(2019-08-17):
各位师傅,今有一台联想ThinkPad E430电脑,待机电流0.018左右,开机电流上升至0.8-0.9A左右,就不再上升。并且报警“1短3短3短1短”。不能开机,屏幕无显示。
在网上搜索答案,多数认为是内存故障,因手头没有可插DDR3的电脑,只能另找一条相同的内存条插入,电脑开机故障依旧。
将主板拆下,只安装内存条和CPU,待机电流0.018左右,按开机键,开机电流上升到0.8--0.9左右,十几秒钟就掉电回到待机状态。
借这十秒的时间,用万用表检测主板上的各大电感,只有CPU旁边这颗电感没有电压。

请问,该主板一般哪里出了故障?网上没有找到点位图,如果哪位师傅有也可有偿购买。
此主板如果哪位师傅能抽空教教我维修,我可付学费。
谢谢!

网友:
无图纸就查电源芯片PDF查相关引脚是否有开启信号。

网友:
这么奇怪 刷bios

网友:
无点位图,不好找啊,谁有点位图?有偿购买。

网友A:
我手上的E460如果不插内存条,开机报警就是1331短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手上的E460如果不插内存条,开机报警就是1331短

我的这个插内存这样报,不插内存也这样报。网上大多数说是内存故障,但是主板上CPU旁边的电感无电,应该也是问题。

网友:
回复了没有加分是什么意思?网站有bug?没事就改版是闹哪样?

网友:
集显电感美亮机肯定美电压了。   刷BIOS。  查内存条件。

网友:
不过内存那个个电压是不回去的,先刷BIOS,还有就是看看内存槽又问题没这机器的内存槽容易脱焊,

网友:
三板斧走一波

网友:
路过,学习中阿,呵呵,谢谢楼主的提诶自

网友:
直接换板

网友:
刷BIOS试一试啊!

网友:
报警为内存故障,跟电感没关系,你裸板会掉电,是因为你小电池放过电了,只要静静的等待,应该会自动重启,建议用单条内存在不同的内存槽测试。

网友:
直接换版,省心省事!

网友:
请问哪三板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的这个插内存这样报,不插内存也这样报。网上大多数说是内存故障,但是主板上CPU旁边的电感无电,应该 ...

那个是集显供电,有了就亮机了,现在看情况内存报警,查内存条件  刷bios

网友:
刷bios,查内存条件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