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6代扩容后电信卡不能打电话,能用4g上网

楼主(2019-08-17):
今天接了一台6代扩容,扩完后用电信卡不能打电话,有信号,移动卡正常,换了中频和电信功放,无线,大神指点下
信号

网友:
来自: 甘肃兰州
看看低频功放

网友:
移动,联通都是正常的吗?看看2G功放,还有低频。

网友:
既然是扩容引起的,首先你应该考虑硬盘周边与基带有关的,那么优先考虑一下是不是USB吹爆了。因为下半部分离硬盘最近与基带有关并且打了胶的只有USB