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R480 开机 掉电

楼主(2019-08-17):
联想 R480 开机 掉电  入BIOS 等几秒也掉电 入系统 还没过LOGO也是几秒掉电

网友:
R480还没见过,裸板掉电不

网友:
CPU供电吧

网友(2019-10-15):
碰见跟你说的一样故障的   你最后修好某

网友:
裸板试下!!!!!!!!!!!!!!!

网友(2019-11-19):
BIOS问题,刷一个就OK.

网友:
解决没有

网友:
我也遇到 了   楼主 解决 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