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7 英特尔 无基带

楼主(2019-08-17):
机器摔过 屏幕碎了  无基带 一个感叹号 重植基带cpu 一样 打了基带电源底脚阻值没问题  更换基带电源解决问题

维修经验总结:下次先测基带电源输出是否正常 这一台开机后l5803_rf 两头只有0.3左右电压 正常电压有1.2V
如图 下次先测量这几个点

网友:
直接干基带电源,先易后难

网友:
为什么不先换一个基带电源

网友:
基带电源通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