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 厂]
求这个主板的blos

楼主(2019-08-17):
(图片)

网友A:
这个机器不触发 的话不用找BIOS不是那个问题!!我修过好多都是短路而且是电容短路导致的开机黄灯闪烁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机器不触发 的话不用找BIOS不是那个问题!!我修过好多都是短路而且是电容短路导致的开机黄灯闪烁的问题 ...

是可以触发而不显示.CPU风扇一直转呢

网友:
估计不太好找,这都是代工厂做的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