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官网上下载的BIOS居然无法刷入,是官网问题还是买了假冒主板?

楼主(2019-08-18):
官网上下载的BIOS居然无法刷入,是官网问题还是买了假冒主板?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。

网友:
也不能排除你的BIOS芯片有没有问题

网友(点评):
应该是官网bios或者主板的原因,因为我提取主板本身的bios刷进去没事,但是官网刷进去就完了,开不了机。

网友:
跳线帽没取或者没插对
bios设置里面 关于 关闭bios可写,默认就是关闭的当然也可能是系统的原因,我有块h61在win10下刷不了bios,win7下一切正常。
后来还是吹下芯片,飞线后用编程器刷

网友A:
描述问题应该说明在什么情况下刷入BIOS刷不进去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描述问题应该说明在什么情况下刷入BIOS刷不进去。

应该是官网bios或者主板的原因,因为我提取主板本身的bios刷进去没事,但是官网的刷进去就完了,开不了机。

网友(2019-10-14):
官网上的bios一般不都是用U盘刷的,跟编程器刷的不一样吧

网友:
例如华硕的,官网的BIOS要分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