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n4030显卡电感是哪个

楼主(2019-08-18):
开机报警8声,外接显示器无显示,估计是显卡问题,准备拆了独显供电电感,直接用核显,小白一枚,主板看不懂,主板图纸也看不懂,求助各位哪个是显卡电感?

网友A:
显卡左边螺丝柱旁的

网友B:
一代U拆独显供电好象没用吧,另外那个不是北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显卡左边螺丝柱旁的

感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一代U拆独显供电好象没用吧,另外那个不是北桥。

哈哈,小白一枚,多谢指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