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h61m-s1 REV3.0不出CPU供电维修

楼主(2019-08-18):
修一块技嘉H61的板子, 通电不跑码,测量没有CPU供电。。。简短的说。。先刷了个BIOS。还是一样。接着测各三极管,因为技嘉大多都是某个三极管有问题了出的故障。。。测得CPU风扇座子边上的管子,B极和C极都有电压,E极无电压。应该是有问题了。用镊子短接CE开机正常了。。直接取下管子直接连线CE极搞定。付上图片和管子位置。

网友:
可以刷BIOS,我遇见过

网友A:
怎么没看你短接了那里呀?

网友:
呜呜呜事实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怎么没看你短接了那里呀?

第一张图啊,CPU风扇插座边上啊。还看不出来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第一张图啊,CPU风扇插座边上啊。还看不出来?

一坨锡,奇迹就出现了

网友:
学一招半式走江湖,厉害厉害楼主真乃大师也。小白路过学习学习,把电压直接拉过去,是EN的电压吗?

网友:
兄弟你这个板这已经是通病了      直接摘管更省事

网友:
来学习的 顶一个@!!

网友:
好多下技嘉H61都这样

网友:
小白问下:为什么不短接BE??

网友C(2019-12-01):
看来也是半桶水,e 接的地怎么会有电压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来也是半桶水,e 接的地怎么会有电压呢

一桶水你好!我说了E有电压吗?   CE短路就是C极接地 让C极没电压好吗

网友D:
短接CE就是把C接地,然后CPU就有电压了?这是个啥功能的三极管,脑袋没转过弯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怎么没看你短接了那里呀?

在CPU FAN的右边,CE极用焊锡连到一起了.

网友:
有事一坨翔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短接CE就是把C接地,然后CPU就有电压了?这是个啥功能的三极管,脑袋没转过弯来。

这个三极管C极被拉低后,右边的N沟道场管D极就不能被拉低,VSA REF 如果是高电平也不会被拉低,只有这样,后级才有供电.如果C极有电压,后边的场管就会导通,D级会被拉成低,后级就没有电压,而该电压是必须有高电平,才能正常.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个三极管C极被拉低后,右边的N沟道场管D极就不能被拉低,VSA REF 如果是高电平也不会被拉低 ...

反相了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