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3269-1待机芯片PG拉低求助

楼主(2019-08-18):
版号:13269-1

故障:最开始无3、5v,换芯片后解决,开机一切正常,送走隔了几天返修,不触发,测量发现待机芯片PG拉低成1.4V,

图中黑色方框圈住的电阻拿掉,Q1701  2脚3.3V,电阻另一端0.3V,此时可以触发开机,连上电阻拉低为1.4V,不触发。
但拿掉电阻,送给客户几天后拿来,偶尔不触发,有时候拔掉电池再插上,就可以触发,关机又不触发,再拔掉电池后可以触发。(我不确定此故障是否是PG问题,但PG肯定是不对)
我在芯片7脚位置割断,连上电阻测量为3.3V,排除线路漏电,可以确定为芯片拉低,芯片已换三个,皆拉低,R1727上拉电阻已换成3K左右,无用。
待机3、5V正常,线性正常,两路反馈正常。

求大佬看看还有哪不对,或者给个其他思路

网友:
PG割断试了没有——

网友:
这个就是35V 的PG拉低了RSMRST造成不上电的故障   我都是直接把那个小六脚拆掉完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