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A1502_820-3476-A_不认硬盘维修

楼主(2019-08-18):
A1502_板号:820-3476-A:不认硬盘
客户直接买了新硬盘一起拿来的。说换了新的还是不认
拆机简单检查下,报价600.左右。留机
拆开看,主板很干净。没进水,没摔。没修过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查硬盘接口J3700。
供电都有
查到PIN24。SSD_CLKREQ_CONN_L无电压。此电压由PP3V3_S0SW_SSD经R3740上拉获得。R3740一端有3.3V。另一端为0V。阻值也都正常。也没有其他地方拉低了。换了U3740。R3740.还是一样。。。。先不管了。看看其他的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U3740的PIN3进(SSD_RESET_L)0.几伏。

PIN4出(RESET*)0伏。
继续查PIN3(SSD_RESET_L)是由桥发出同时由平台复位(PLT_RESET_L)经过R1639(100K)上拉。查得电阻R1639两端均有3.3V。。而且R1639到U3740的PIN3不通。此处断线了。找铜丝飞线。居然不行,太细太长了。电压降低到3.0V了。

没办法从U3740旁边的测试点PP3V3_S0SW_SSD飞线到PIN3。
开机进系统了。。。。到此问题修复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总结与思考
1.此机是由于硬盘复位断线引起的不认硬盘。
2.经R3740上拉的PIN7进(SSD_CLKREQ_CONN_L)和PIN8出(SSD_CLKREQ_L)信号,不插硬盘时为高。插硬盘后为低。是正常!!

网友:
修复成功

网友:
楼主不错,修的很好

网友:
就佩服你们会报价的   牛逼

网友A:
楼主技术牛逼,帖子排版有待改善

网友:
高手   看了 学了 不少东西   谢谢 分享

网友B:
SSD_CLKREQ_L  是硬盘时钟请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SSD_CLKREQ_L  是硬盘时钟请求

好的。谢谢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技术牛逼,帖子排版有待改善

哈哈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不怎么会弄。。
堆放一起就发了。。。。
谢谢提醒